我这个切刀要怎么做?

楼主(2011-09-02):
那5排孔连续挤出产品,需要定长切断,搞一把刀,如左图所示,旋转着切。挤出速度匀速,刀转速匀速,料是锯末压成的圆棒,直径9mm,出料很软,不必考虑切不断的问题切断要求不高,就适用,

网友:
挤出长度为多长?长度公差是多少?理想是旋转刀盘与挤出孔端面形成剪切动作,刀盘做360度旋转。刀盘可以装在挤出模外圈

网友:
你可以借鉴一下塑料造粒机的飞刀切粒机构。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再做一个有5排孔的这个零件加在外面,用气缸带动绕轴旋转一个孔直径的弧度,第一个挤出孔零件与第二个挤出孔零件各个小孔对齐。这种结构要求气缸行程精度高,且要快速复位,复位精度也必须高。这只是我个人看法。能不能实用欢迎老师傅给出宝贵意见。

网友:
或者这种结构的第二个有5排孔的零件用一次转动到下一个孔的位置,这样就不存在复位问题,这样的话可以用齿轮槽轮机构可以实现。缺点是:一旦设计好,那么,剪切的长度就是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