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352-388 BHN,碳钢,是否能加工

楼主(2011-09-02):
请教大虾们,客户图纸要求机加工前硬度为352-388 BNH ,材料为碳钢,工厂说很难加工,请问这个硬度可以加工么?加工费是会很高么?

网友:
可以加工的,至于你说的加工费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加工的!.。。。

楼主:
谢谢啊,工厂也确认可以加工,不过价格要涨10%,主要是刀具和工时费增加成本。是不是300 BHN 比较好加工?

网友:
具体可以去查查,硬度370BHN的碳钢强度都很高,应该在1800MPA左右,加工起来肯定要耗费刀具,价格上自己斟酌,合理报价就可以了,另外在加工完该批产品后若要更换加工硬度较低的产品,请重新检验一遍设备!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赚点小钱来的 ,好去下去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