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可不可以喷砂作防锈处理?

楼主(2011-09-02):
铝合金表面可不可以喷砂作防锈处理?阳极氧化可不可以表面做得很漂亮?

网友:
喷砂当然可以。正规的处理厂做完阳极氧化后还是可以的,但谈不上多漂亮

网友:
我们是喷砂的,有的也做喷涂

网友:
好像有本色氧化,亮氧化,黑氧化,外观还算OK吧

网友:
可以喷砂后作阳极氧化处理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先喷砂作为表面清洗,后作阳极氧化处理,可用30%硝酸+3%泰安粉溶液锓泡后,表面呈银白色发亮

网友:
阳极氧化是否漂亮你的标准是什么?
铝合金加工表面,喷砂阳极化处理后,可以做到很漂亮的。

网友(点评):
你在这里就没有提到三酸抛光

网友(2012-08-19):
我们这边用的是单阳极氧化或者阳极氧化加喷砂。想要更好的表面光洁度可以电泳。

网友B:
喷砂可以改变外观,象磨砂的感沉,阳极氧化可以得到不同的颜色

网友(2012-10-25):
铝件做喷砂处理的话,外观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不知道防不防锈啊?

skg
铝件容易氧化,不是生锈
铝件其实也生锈,只是很轻微,轻微到可以忽略掉
老兄,铝材生锈吗?

网友(点评):
氧化在表面形成保护膜。

网友:
只要不是高Si系列铝合金,表面经过喷砂或者是拉丝,或者抛光后,接着阳极氧化着色后,外观没的说,不信就是商场看看苹果的MP4,MP3就知道了。阳极氧化的防锈能力很强,基本在铝合金常见表面处理中算是很优秀了

网友(点评):
抛光你是具体怎么抛光???

网友(2013-05-29):
增加知识

网友(2013-07-19):
如果你加工的零件刀纹很粗
就是喷粗砂也没有用
阳极主要目的是防止铝件出霉点

网友:
先喷砂,再做阳极氧化处理,哑黑、亮黑或者彩色,就像单反相机镜头滤镜等的颜色

网友(2013-11-01):
可以亮银处理,也就是先喷砂,然后再亮银处理,表面很光亮的

网友(2014-02-20):
一般正规的厂家都会先做喷砂处理,再做氧化处量,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漂亮点,可提升产品本身的价值。我是做喷砂设备及喷砂加工的,如需更详的资料,可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2014-06-26):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 先喷砂 然后阳极氧化……

网友(点评):
有酸洗么

网友:
先喷吵,可以去除加工刀纹,做出哑光效果,再阳极氧化,效果要比不喷砂的好的多。

网友:
氧化出来不行吗

网友:
酷炫狂战掉渣天

网友(2014-10-15):
这个主要就是防止铝制品腐蚀以及得到较好的外观,我们一般只做抛丸处理,要求高再做阳极氧化!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A:
先喷砂作为表面清洗,后作阳极氧化处理,可用30%硝酸+3%泰安粉溶液锓泡后,表面呈银白色发亮

同意楼上的,喷砂后阳极氧化,确实还可以,

网友:
阳极氧化处理+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砂可以改变外观,象磨砂的感沉,阳极氧化可以得到不同的颜色

请教下大哥,铝合金件喷砂完后 可以直接阳极氧化吗?
我知道一些钢板喷砂的目的一般不都是除锈和去应力的,那铝件也是一样的嘛

网友(点评):
好像要酸洗

网友:
请问先喷砂再阳极氧化,喷砂的粗细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正解:可以喷砂,在做阳极氧化,一种磨砂光亮的感觉,外表很漂亮

网友(2016-02-20):
谁有河南境内做铝制品的喷砂亮银工艺的厂家?
多谢

网友:
可以先喷砂,再镀镍

网友:
采用细沙进行喷砂处理,然后阳极化。作出的表面特别漂亮

网友(2018-01-11):
引用 网友C:

铝件氧化前处理工序有酸洗么

网友(2020-05-27):
喷砂,拉丝常见。
喷砂筛网选择有专业的解释下吗?一般机加件多少目?铝板材外观面多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