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必要吗?

楼主(2011-09-02):
程序开始段:N1 G97 G99 S1000 M03;
我一直认为编程在满足加工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尽量简洁,这是我们厂大多都这样编的一个程序开始段。我就搞不懂这两个G代码有必要编入吗?

楼主:
呃,都在吃饭?

网友:
如果系统开机默认是分进给,楼主说有必要吗?

网友:
有必要的。这些还少,我们在编写数控铣床和加工中心的程序时那初始化要写7-10个指令。主要就是防止前面的程序中没有设定取消指令也是告诉设备我们习惯这样的初始指令编程。

网友A:
非常有必要,开机默认是G98,分钟进给,如果没写G99你把程序弄上去试试,急不死你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必要,开机默认是G98,分钟进给,如果没写G99你把程序弄上去试试,急不死你哦。

G97确实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G99才是开机默认的吧?

楼主:
G99和G97都是开机默认,如果不编入的话程序应该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这里都编入了是机床参数改变了还是为了防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G99和G97都是开机默认,如果不编入的话程序应该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这里都编入了是机床参数改变了还是为了防 ...

如果你确定机床默认的就是那样,程序确实是多余的,但是你在编程的时候怎么知道那设备默认的是什么呢?所以强调一下安全。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机床默认的就是那样,程序确实是多余的,但是你在编程的时候怎么知道那设备默认的是什么呢?所 ...

哦,这么说来还是为了防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么说来还是为了防错,谢谢~

恩。所以好的习惯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G97确实没有必要

我用的广数默认G98.这些参数都是可以调的。

网友:
看情况,要是机床参数被改就必须加

网友:
我做广数980TDB   系统默认恒转速G97一般都没必要输入

网友:
确实有必要这是一种保险,也是一种良好的编程习惯。
O0001
G97
G99
T0101 M03 S1000
……
……
T0202 M03 S1000
……
……

网友:
有这必要的,,毕竟每个系统每台机的默认不一样,加上G97 G99这是一种很好的习惯,

网友:
养成习惯

网友:
机床不一样 系统不一样 设置也不一样 别人用就有别人的道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我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对于数控上的理念很多不是太清楚,现在做数车基本靠普车的底子自学。以后有问题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哈哈~。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有必要,这是一种习惯与安全意识问题,再一个就是防止出错意识,假如你多跑几个厂,多玩几台机床,那就可能得以体会。

网友B:
一看就是用的时间不长的,没怎么遇到过问题的,系统默认开机的状态是可以改参数的,每个厂家不一定一样,还有用户编的每一个程序用的状态也不一样,当然要在每一个程序前加上机床初始化的一些指令。最简单的如果你不加G97,机床默认是G96的话,你程序里又没有G50限定最高转速,那你启动后,程序就会以机床的最高转速运行。如果是G99状态,你又用了很大的F值,以为是G98状态,那走刀速度就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用的时间不长的,没怎么遇到过问题的,系统默认开机的状态是可以改参数的,每个厂家不一定一样,还 ...

混论坛总看大树展示各种工具,不想也是个数控方面的能手,坛子理真是藏龙卧虎。

网友:
我过来占个位子,帮番茄价格人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