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丝攻加工铝和铝合金要注意哪些事项?O(∩_∩)O谢谢

楼主(2011-09-02):
如果要在铝或者铝合金上加工内螺纹,那么要注意什么,要用什么样的丝攻比较好,丝攻表面要做什么处理吗?为什么?这些跟铝或者铝合金的哪些性质有关呢?铝件上攻内螺纹,与之配套的外螺纹的材质一般是铜或钢。为什么?O(∩_∩)O谢谢!!!

网友A:
铝件攻丝选用丝攻,避免选择带涂层丝攻,一般的就行,如果对加工的螺纹有刚性要求建议选择挤压丝攻,不带涂层的丝攻切削比较锋利,而铝件加工时正好选择刀具时就应该考虑刀具的锋利性

网友B:
铝件易断屑,容易造成乱牙,用挤压丝锥效果比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件易断屑,容易造成乱牙,用挤压丝锥效果比较好了

谢谢,如果要加工的螺纹是,NPT型的管螺纹如1/4NPT管内螺纹,而材料是6061铝材,那要怎么办呢?找不到这么大的挤压丝锥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件攻丝选用丝攻,避免选择带涂层丝攻,一般的就行,如果对加工的螺纹有刚性要求建议选择挤压丝攻,不带涂 ...

O(∩_∩)O谢谢!如果老是烂牙,黏牙怎么办呢?如果用挤压丝锥,那么大尺寸的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O(∩_∩)O谢谢!如果老是烂牙,黏牙怎么办呢?如果用挤压丝锥,那么大尺寸的怎么办呢?

在攻牙油中加点天那水〔调油漆用的那种〕很有效

网友:
铝合金的螺纹可以用挤压丝锥和铝专用的螺旋丝锥,npt1/4的可以用螺旋的丝锥,

网友:
普通的就行 可以攻的 但要记住一定要加高浓度的切削液或润滑油

网友:
与钢铁材料相比,铝及铝合金的切削力比较小,但是容易粘刀,产生积屑瘤。虽然铝合金的导热系数较高,产生的热量会很快从刀具上传送出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刀具寿命,但是加工区域工件热升很快,容易引起热应力变形,尤其是在攻丝过程中,如果丝锥润滑不够冷却不充分容易产生烂牙。考虑到丝锥成本,铝合金攻丝丝锥一般可不用涂层,但如条件允许,金刚石涂层是首选。这包括两类:一类是类金刚石涂层(DLC),另外一种是聚晶金刚石涂层(PCD)。这两种实质就是无定形碳涂层,适宜于铝及铝合金加工。6061应该是锻铝合金的一种,属于中高强度铝合金。在具有以上铝合金加工特性的同时还具有比较高的强度,据老衲的经验,此材料攻丝颇具难度。楼主攻丝可以有两种方法:一、使用铝合金专用丝锥(涂层或不涂层均可),使用油性切削液充分冷却润滑;二、使用跳牙丝锥以减轻攻丝阻力避免烂牙。
此外,针对含si量较多(si>3%)的铝合金可采用挤压丝锥,但6061不推荐使用。因为,可能会产生烂牙甚至光孔。1/4 NPT的丝锥老衲貌似还没见过有挤压丝锥,楼主找到的话可分享一下。

网友C(2011-11-18):
确实啊,我平时加工就特别怕攻丝,我公司用的就是挤牙攻丝,平时帮人打样,材料主要是ZL111和锻铝6061,断了好几次丝锥了。一次是因为冷却液浓度太低,润滑不够(M6的螺孔)。一次是因为底孔小了0.1mm(M10的螺孔)。挤压攻丝对润滑和底孔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啊,我平时加工就特别怕攻丝,我公司用的就是挤牙攻丝,平时帮人打样,材料主要是ZL111和锻铝6061,断了 ...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3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