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条加工如何更快?

楼主(2011-09-02):
切割1.5mm厚的Q235钢板,加工成1.2cm宽的铁条,请问各位大虾,该如何加工才快呀?边角需要打磨哈

网友:
剪板机剪啊!

网友:
气割
激光割

网友A:
直接买12mm*1.5mm光亮扁钢

网友(点评):
有道理,然后上锯床下料一放一堆

网友B:
这要看你加工的长度是多少

网友C:
用模具冲呀,那多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模具冲呀,那多快呀

请问哪里有生产的,最好是在四川境内,我需求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12mm*1.5mm光亮扁钢

你只的扁钢是什么材质啊,我需要Q195~Q2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加工的长度是多少

一般下料长度就1.2m左右,切割的产量是不是小了些,一个月能生产好多?

网友:
如果你是用切割的话很慢,而且价格高。用光割的话要便宜很多,速度也快。还有就是到钢厂分丝。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平整度的要求,如果不要求很平的话,剪板效率还是很高的,价也便宜。开出所需长度的平板,上剪床剪就好了。有点扭或跷上校平机上校一校。

网友:
剪板机是最快的啦!~也是最经济的!
如果要求高的,大不了剪完了校平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开模具,在快的数冲都不行,开连续模。如果量不大的话就数冲吧,再要不就多件加工,做成5个一起排刀,这样快一点

网友:
可以定制扁钢,去边都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