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表面处理区分,求助

楼主(2011-09-02):
对铝合金各种表面处理分类不清,看着是防锈的阳极氧化处理,但有人说是喷砂处理,还比如铁件的发黑,有人说是电泳黑。社区谁有各种处理后的色板?或简要的区分?

网友A:
我也是2楼的观点,不过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了,期待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2楼的观点,不过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了,期待更多。。。

钢件发黑色泽比较哑暗一些,有时还会有微微发红,零件尺寸没有变化,一般发黑后表面都会喷防锈剂,主要是国内发黑防锈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电泳后表面亮度高些,黑亮,比较有光泽,零件边角可能还会有抛光痕迹,零件尺寸会有一定的变化,表面被电泳加厚,防锈效果好,但是属于非环保类的,电镀是有污染的。

网友(2012-08-27):
  氟碳喷涂  成本较高

网友:
你说的这四种完全可以目视区别啊

网友(2015-01-16):
引用 网友B:
钢件发黑色泽比较哑暗一些,有时还会有微微发红,零件尺寸没有变化,一般发黑后表面都会喷防锈剂,主要是 ...

感谢

网友(2015-05-28):
四种完全可以目视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