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T8A、T10A......)、9Crsi、SKH-9、HSS。哪个更优秀一些

楼主(2011-09-02):
Cr12、(T8A、T10A......)、9Crsi、SKH-9、HSS。这几种材料都比较硬,哪个性能更好呢?哪个比较贵呢?使用中的差异在哪里(比如除了热硬性,还有其他的差异吗?)求有爱的达人解答。还有他的类似的材料吗?有没有更好的?如能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Cr12我用过觉稳定硬度HRC58-62做模具冲头都不错,你说的其他我没用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弟兄,希望同志们能多多交流使用经验

网友:
偶用T8A做过导轨,刚出厂不久性能还有待考验

网友:
SKD11这种模具钢材硬度也很高,在国内基本都是用在模具上。产自日本大同公司,比起CR12价钱就贵的多了,SKD11起码贵2倍以上 。

网友A:
  Cr12,T8,T10,9Crsi,SKD11,D2等冷做模具钢常用的热处理硬度为HRC60至62度,此时机械性能最好(兼具硬度和韧性)最高不超过63度,再往上的话,材料变得非常脆,易裂。但其中还是有分别的:Cr12,T8,T10等国产牌号含碳量高,材料相比进口料成分不够稳定,密度有时也不够均匀,易有夹层和气孔,杂质较进口料多,淬透性不够好,变形量大。
  在热处理到HRC60到62度时,SKD11的淬透性好,综合机械性也最好(日本料质量还是公允的)价格也最高(前些年做模具时,好像是36-40块/公斤)。D2是美国牌号,具体成分跟SKD11类似,性能也类似,热处理时常用硬度是HRC58-62,只是在设计模具使用次数时有差,你是设计在100万次以上时相对用好料,冲压次数要求没那么高的可以差些,D2料每公斤便宜几块钱。
  在有些折弯成形,冲压材料较硬较厚时,就需要相应提高模具硬度,增加耐磨性,这时用的最多的就是SKH-9(也是日本牌号,属于硬度较低的高速工具钢),它的热处理硬度要比SKD11要硬到1到2度。同时韧性也不会下降太多。
如果冲压材料再硬或者较厚时,为了冲头耐磨损,就会用到HSS高速钢,通常热处理硬度为HRC63-65度,要看具体牌号的热处理工艺范围了。
  在高速连续冲模中,有些小冲头因为局部冲裁力过大,还要抗疲劳,就会用到钨钢合金冲头。
  有些高精密的模具,为了增强冲头的性能,会在冲头表面镀工具钛,来增加冲头表面硬度,耐磨寿命和韧性。

网友:
就用过Cr12moV的,用来做铆头,热处理能达到58到62
T10也用过,经常用来做压头压装工件,一般处理到59到62
其他没怎么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12,T8,T10,9Crsi,SKD11,D2等冷做模具钢常用的热处理硬度为HRC60至62度,此时机械性能最好(兼具硬度 ...

T8和T10是碳素工具钢吧,一般不拿来做冷冲模吧。

网友:
相关的设计手册上有介绍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冷冲模手册上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8和T10是碳素工具钢吧,一般不拿来做冷冲模吧。

有用的,10万次以下的模具和制作简易模,量不大时作为公母模板热处理到58到60度是可以用的,也不会显得太差,只是磨损快些,热处理变形也大些。最多时候他是热处理到56度左右做为连续模的止挡板和上下垫板来用的,比45#钢做垫板好用。至少敲一下不会有坑。

网友(2019-09-03):
用过9Crsi做过切橡胶的圆盘刀,其他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