嗮下刚做的检具,大家提点宝贵意见

楼主(2011-09-02):
(图片)

网友:
看上去不错, 鼓励

网友A:
你检什么东西都没说出,无出开口。以下是个人对检具的理解:
检具一般考虑的是实用性,可靠性。
实用性指的是方便操作,如果是可调节的,还要方便调节,适用于不同要求。
可靠性顾名思义,指的是检测后的产品是否可靠。可根据检测产品尺寸要求做适合的内控。
另外根据检测频率,材质等,考虑检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
是检转向节轴颈与主销孔中心交点位置的吗?中间的芯轴是不是固定主销孔的?轴颈以哪里定位啊?能说下用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什么东西都没说出,无出开口。以下是个人对检具的理解:
检具一般考虑的是实用性,可靠性。
实用性指 ...

照片上写了是检测转向节位置度的。本身精度都有控制,只要是结构的选用(比如翻板)和布局想请教大家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看上去做的不做,如何使用不得而知,最好有个被测零件的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做的不做,如何使用不得而知,最好有个被测零件的简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C:
翻版上加个手柄操作性会更好点。

请问楼主这些导向孔模板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版上加个手柄操作性会更好点。

请问楼主这些导向孔模板是什么材料的?

以前加过手柄,工人实际使用过程中根本不用手柄,嫌麻烦,所以后来用到这结构一般都不加了,模板材料用的是Gcr15

网友:
怪不得没看明白,原来不是我们接触的汽车前桥转向节啊~

网友:
看上去不错,佩服楼主!

网友(2012-03-22):
不错,佩服!不错,佩服!不错,佩服!

网友(2012-05-17):
新手向楼主学习致敬啊!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转向节,,,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