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长仿宋体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02):
用长仿宋体为什么打出来的字都是横的,有知道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度拉一下

谢谢你的回答。但不是这个问题,怎么拉都没有用。

网友B:
是你选错了,你直接选“长仿宋”,不要选“@长仿宋”。有“@”符号都是倒9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选错了,你直接选“长仿宋”,不要选“@长仿宋”。有“@”符号都是倒90度的。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点评):
在CAD上经常出现这个,只要是WIN系统所有的软件都是这个样子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