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卷板机注意什么?

楼主(2011-09-02):
收到很多卷板机的报价 但是越看越晕 不知道该怎么选 有没有高手支支招

网友:
我以前做。 不要一味看报价,一分钱一分货。
1货比三家,看外在做工,漂亮的不一定好,但能说明他是用心去做的。多走几家,比较看看,你就有数了,毕竟技术含量比较低。
2最好能拿个测厚仪,测压辊的壁厚,看是否均匀,因为都是旧管子,有弯的管子,车时会借两头的,挑壁厚均匀的买。有些黑心老板会往辊里灌水泥。注意:测重量就有数了,敲,听声音也行!
3看电机,电器柜。有黑心老板会用铝芯电机,电器柜又软启动硬启动之分,交流接触器牌子。价差就不说了。
希望对你有用!
给人做过这,觉得现在机械越做越烂,有良心的人越来越少。目光越来越短浅。烦了,就出来了。现在做个有良心的人,以后做个有良心的老板。

网友:
------------------------------
卷板精度,影响精度1)设备刚性好,按刚性而不是按强度设计,所以整机重量重.2)加工安装精度.

网友:
1. 料板材质对卷板生产的影响

卷板机设计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料板材质。举个例子,卷制同样厚度的料板,屈服强度高的板对卷板机压力的要求一定要高。如果没考虑到,加工的料板就会出现瑕疵或边角变形的情况。

如今,钢的强度比以前的高了许多,对卷板机的辊压压力要求也随之提高。对此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也制订了相应标准,该标准对各种类型的钢进行了归类,如 A36, A516 grade 70, Hardox 400/500系列, AR 200/300系列等。不同规格的钢对应的辊压压力也不同。

金属的回火脆性、屈服强度以及料板使用的场合都是卷板机制造商们需要考虑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自从这几十年来钢铁冶炼行业的改革以来,这点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从前的如软钢现在早已成为历史,不再流行。

2. 要与愿意和自己讨论细节要求的厂家合作

为了得到想要的回答,采购要先学会问正确的问题。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需求,通过回答系统的提问,销售可以做出一套最适合采购需求的方案。

企业还应考虑到是否需要为了开拓市场而去卷制圆锥或抛物线形的产品。上辊粗下辊细的数控卷板机是卷制这种形状物品的理想机型,这种卷板机的优势在于它能有效消除料板表面磨损,这样就免除了锥筒尖端的磨边工序。

数控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论平衡并非完美,精准的圆锥卷制事实上是由力矩的平衡实现的。精准的平衡可以让料板在5秒内加工出完美的锥度。

一方面,采购必须要让供应商了解所有细节,包括直径、材料、误差、形状……,比如压力容器行业中常有有直径方向圆度误差小于1%或无瑕疵等要求。有时卷板机的功率过高,否则会出现圆筒现象,并直接导致产品不合格,严重影响企业效益。

另一方面,卷板机制造商必须要考虑到买方的所有特殊需求。而采购也必须找一家愿意和自己坐下来一条一条细节讨论的厂家。有许多细节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买家忽略,此时,负责的厂家就必须确认这些细节。

3. 按照最理想的条件做出选择

企业往往要确定什么材料及厚度能使其达到效益最优,那么卷板机厂家也要根据这些参数来设计、制造相应的卷板机,这么做不仅能节省大量的时间、还能大大降低返工率。

高端卷板机一般按照满负荷的50%工作时,效益达到最佳。比如能卷制10mm厚料板的卷板机卷制5mm的料板时效益最高。

卷板工作时的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是料板的尺寸出了问题,除了这个问题外,大部分的问题都集中于下辊对上辊的压力。如果一台能够卷制10mm级别料板的卷板机卷制6mm的料板也会发生一定的筒状扭曲。但这往往会导致大麻烦。

但最大的麻烦就是当板厚达到卷板机的极限。除非使用垫片,否则整台机器就只能处理掉了。相反当设计板厚大的卷板机卷制薄料板时,料板中间要比四周的强度要更高些。于是,除非使用垫片,否则沙漏状变形将无法修正。

4. 仔细考虑卷板厚度和直径

直径越小,所需要的辊压压力就越大。将厚板的卷制内径很小时,设计者要注意上辊位置和卷板机的结构,因为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开口尺寸的重要因素。

几乎所有的卷板机的设计最大卷圆直径是上辊的1.5倍。这样50mm的上辊所能卷制的最大内径就是75mm。现在出现了一种新技术,该技术能使得料板在卷弯过程中,有近一半的部分处于压力作用下,这样其最大设计卷板直径就能达到旧法的1.1倍,有效直径范围增大30%。

请记住,所有的卷板机所能达到的最佳精确加工的范围都是设计标准的一半。

5. 水平及垂直支撑力的协调

对卷板机设计师来说,需要考虑到的料板所受支撑力主要有两个方向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考虑到这点的好处就是,原来需要两个人的工作量就能由一个人来完成,由此便能节省宝贵的人工。

当卷制圆筒型产品时,要注意,如果直径大于板厚的200倍时,板会因自重而产生弯曲。若不采取支撑,就无法得到理想的直径。

如果购买了一台带有料板支撑功能的卷板机,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然而,有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经常会采用叉车、吊车充当支撑,但这种做法往往无济于事,并且会限制了设备的适用范围。

许多采购往往会忽略一些关键因素,最终导致买来的设备不满足要求,致使生产部门碰到许多问题。对此,CMF根据近60年的经验总结了5个关键因素供卷板机采购参考。

网友(2011-10-08):
只要看看配置,棍子材质,一定不选钢管做的,要锻打件使用寿命才长

网友(2012-08-07):
寻求卷板机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