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铣床加工,求教 !!!

楼主(2011-09-02):
我要在铣床上加工一个101齿,的齿轮,应该怎么挂轮啊!

网友:
没做过。
铣齿轮没有相关资料计算挂轮么

网友:
我担心的是你的铣床上配了那些齿轮吗,

网友:
i=z1/z2×z3/z4=40(z0-z)/z0

40----分度头定数

z0-----工件假定等分数

z-------工件实际等分数

所选的工件假定等分数z0必须能进行单式分度,并且接近工件实际等分数z.

楼主:
还能说清楚点吗?....还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手上有哪几付挂轮,按手上有的配算出最接近的数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挂轮~~~~~~

网友:
101齿的齿轮还真不会,102的还是会的

网友:
一般的切削手册里都有的

网友:
手册里都有啊

网友A:
这玩意不常见诶

网友:
初学者,挂轮分很多种吗?、

网友:
分头进行差动分度时的传动系统图

网友:
顶楼上的.
机械切削工人工作手册中有差动分度表.里面有101工件等分数.

网友:
我想说,你这个真的好深奥,我们都是线切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常见诶

工件1O1齿,假设等分数1oo。分度板孔3o、转过的孔距数12。挂轮齿数4O 、 1oo、

网友:
齿数101。假设等分数10o,分度板孔数3o。转过的孔数12。挂轮齿数4o  1oo。

网友:
普通分度法是不行的,用差动分度法,机械手册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