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优化设计 数学建模 有限元分析的对于机械设计的重要性及从事这方面的薪水

楼主(2011-09-02):
        如题   机械优化设计 数学建模 有限元分析的对于机械设计的重要性及从事这方面的薪水
       鄙人打定主意搞设计,但目前还没有机械设计方面的实际工作经验,只是觉得优化设计方面挺感兴趣,目前正在自学高等数学。不知道从事这方面有没有前途/钱途,以及学好这方面自己还需要准备些什么知识和积累些什么经验。
      鄙人情况:  大专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四年后才从事本行业工作,目前在一家大的环卫机械公司从事零部件检验工作(差不多整台机器里的所有零件/部件)。对于机械、电气、液压、气动、高低压水路等理论和实际方面都有一点肤浅的了解(因为目前的工作要求我们了解整套图纸及整套实际产品),在目前的工作基础上我该如何着手向优化设计方向学习。
      以上问题还请前辈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月薪可以100000W,好好学吧

网友:
哈偶偶好有前途的事业

网友A: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基础设计上,优化设计不要作为重点去学。

网友B:
现代设计方法学好了我觉得还是挺有前途的,最近来学校招聘的那些大企业、外企都比较喜欢懂有限元、优化设计这些方法的学生,只不过这些都比较难了,而且搞优化设计一定要有好的基础,机械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这些都要学好才行,我认为机械结构的优化设计就是确定机构能实现的目标,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这个公式里面有很多个变量,这些变量之间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由机械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的基本原理甚至加工工艺性等条件来确定的,比如位移限制,强度、刚度条件等,最后运用最优化算法(通常是非线性算法)来求解这些变量,事实上目前算法都比较成熟了,我们搞机械的对其有所了解就够了,用的时候都是用数学软件来计算,我们的任务就是提出目标以及限制条件的数学表达式,所以基础学科要学好,实践经验也很重要。至于有限元分析我认为在国内现阶段还不能直接用于产品设计,国外相对于国内搞有限元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搞的时间长,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能判断有限元计算的结果是否能用,比如我们以前接触过的一个发动机里面的活塞的分析,国内我们也做了分析,但结果准不准我们没法判定,最后又花大价钱送达国外去分析,最后国外做出来的结果和我们的是一样的,但他们就很有把握的说结果是准确的,因为他们以前做过这样的分析而且通过实验验证过分析是准确的。

网友:
哈偶偶好有前途的事业哈偶偶好有前途的事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设计方法学好了我觉得还是挺有前途的,最近来学校招聘的那些大企业、外企都比较喜欢懂有限元、优化设计 ...

  谢谢您的回复,看来优化设计比一般的设计更需要经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基础设计上,优化设计不要作为重点去学。

  谢谢您的提醒  您评价得有理    基础的都不牢固,优化出来的东西别人也不敢用得      小弟谨记

网友:
我是今年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   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对  首先要把机械设计做好  光这方面就需要积累很多的经验  我觉得等机械设计这方面有足够经验是在考虑学习优化也不晚   当然上学时对有限元分析有些了解也是好事是  但刚开始工作的重点还是要好放在机械设计上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