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画一个正六边形的平凸透镜

楼主(2011-09-02):
(图片)

网友:
凸透镜的曲线有的话,先旋转一个圆形的凸透镜出来,然后在底面上画个正六边形,用这个六边形拉伸切除一下就出来一个六边形的凸透镜。

网友:
先要把这东西解析清楚。是所有的六角透镜焦点重合吗。

网友:
要求能详细一点

网友A:
不是所有正六边形透镜的焦点重合,各个的光轴不同、

楼主:
不是重合的   只是一堆透镜平行放置就可以    这个目的主要是为了画光学积分器    目前这在设计光学积分器   有了解这个的和想了解这个的       可以联系with 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正六边形透镜的焦点重合,各个的光轴不同、

原来是你   怎么不自己问

网友: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咱画呀,教教我呀

网友:
是填充阵列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