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62500普车,拖板箱靠近尾座的时候老是关机,请教

楼主(2011-09-02):
这几天也不知道怎的   车间的大连62500普车  拖板箱靠近尾座的时候老是关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找个电工查下吧,你这样说的也不详细,如果只是有电缆托线的话,可能是哪根线要断或是接头不良了。

楼主:
嗯呢   谢谢   我找人看下

网友A:
我觉得是那个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那个行程开关

藐视普车有行程限位?

网友:
绝对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