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筋加工

楼主(2011-09-02):
将直径6mm钢筋弯成直径18--20mm的圆圈(如下图),弯成型后是钢筋由单股变为双股,然后折弯。
折弯的问题好解决,就是弯成圆圈圈一时没有想到好的办法,请教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先行谢过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你们去那里的啊

网友(2012-12-30):
关注中 发现了说声私下

网友(2013-03-01):
找一个18-20的轴  锤子敲 吧

网友:
6MM锤子慢慢敲下呗,

网友(2013-12-30):
不知道,顶一下

网友(2014-02-20):
我们公司也有弯箍机哈~但是这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双股?还有个圈圈~

网友:
这种钢筋可以拿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