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论坛怎么在帖上贴出图片啊?

楼主(2011-09-02):
请各位大侠们指教指教,怎样在论坛发的帖上直接贴出图片,越仔细越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说在你的帖子中插入图片吗?选择你打字框上方的添加附件,然后点击浏览 就是找到你想要上传的图片,
上传完之后会提示你,如果要把图片放在你要发的帖子中点击图片名称

网友:
另外一种,就是双击右边的高级模式,进入模式之后如上图所示
在上方菜单中选择图片,进入普通上传,到盘符路径下找到要上传的图片,
然后点击上传,上传完成之后需要显示在帖子之中则点击图片即可

网友:
不知道这是不是楼主所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