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凸轮设计问题探讨——压力角计算错误

楼主(2011-09-02):
正在用inventor设计一个偏心凸轮,具体凸轮参数见贴图。问题是为何程序计算的压力角曲线在从动件停顿阶段压力角显示为0?
按照压力角的定义推断,那个阶段不应该为0.不偏置的凸轮在停顿阶段压力角是零,但是这个偏置凸轮在这个阶段压力角绝对不是0
图中红色的为压力角曲线,蓝色的为位移曲线。难道是程序的设计出现问题?这么大型的软件不太可能放这种低级错误吧!
明白的网友帮忙解下惑~~~

网友:
压力角是正压力与速度之角,而在从动件停顿阶段它的速度为0,所以压力角为0

楼主:
是速度方向的夹角,这个方向一直都存在啊。在启停阶段,压力角也不应该趋近于o

网友(点评):
从动件静止的时候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无所谓速度方向了,我也不是很肯定,按照这样就能解释通了

网友(点评):
还可以这么想,有了压力角,从动件才会运动,而现在从动件不运动,那肯定是没有压力角了,在上图中压力角为0的地方位移为0或不变也印证了这个

网友(点评):
第一个产生的应该是主动件的位移,然后在合外力下就有了从动件的位移和速度,然后又有了压力角,所以压力角只是个性质量,不是本质量,仅仅表征了一个角度,我瞎想的

楼主:
我用inventor 的草图功能实际测得的升程阶段的压力角为2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