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生产线上所用的刀具都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1-09-02):
最近一直在思考如何降低刀具的成本,现在我们这的规定是刀片由操作工在工具室自己登记领取,刀片费用和操作工的工资不直接挂钩。
但是很多操作工在刀片还能使用的情况下就自行把刀片换了,现在我们暂时也没有一个判断刀片是否还能使用的标准。

大家所在的地方是规定刀片以一个固定的频率强制更换吗?我听说某些地方是将刀片的费用从操作工的工资中扣除,不知这样是否能够降低成本。

请大家给给意见。

网友A:
使用刀具寿命功能就可以了,如果机床高档点可以设定单独每个刀寿命就更好了。做完多少个工件以后刀就直接换。不强调或不赞成刀到了寿命还继续用。这样刀加工出来的尺寸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刀具寿命功能就可以了,如果机床高档点可以设定单独每个刀寿命就更好了。做完多少个工件以后刀就直接换 ...

那可不可以在刀具磨损之后,通过对程序的微调来继续使用呢?

网友:
用工模刃磨后后继续用,就是不知道合算吗?

网友:
视情况而定,分粗加工和精加工,还有产品的精度,刀片的磨损情况等。精加工刀片到一定的磨损状况可以当粗加工的刀片用,还有产品要求不高的情况也可以手工磨刃一下也是可以再用的。但有一点就是操作工一定要以旧刀片换新刀片,那么旧的刀片需要有一定资深的师傅来确定它的何去何从。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大家觉得把刀片的成本和工资挂钩的做法怎么样呢?这样能不能让操作工节约成本?

网友(点评):
我们厂就是这样工资的13%,算做刀具费,最后的结果是,刀片成本高的产品,工人就不做了,但我们厂没有操作工,因为产品很杂,最后你不得提工价,成本也上去了。而能省下刀的人,他把刀领来,卖了,,厂里还是在损失

网友:
楼上的这是一个很低级错误的想法  你这样是要节约成本那还是在变相克扣工人工资呀

网友:
6楼严重的错误,唉。。。。

网友:
如果做的为同一零件,那么就定寿命使用,到了就强制更换。
如果不是同一零件的,根据刀片的磨损情况,零件的精度等等判断刀片是否继续使用,这个可以让你的操作工边做边学习,让他们撑握点刀片状态的认识,提高工人的素质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问题是,刀具成本降低后,省下的钱是谁的?
给刀具定合理寿命
如:可以做100个,定寿命为70个),刀具以旧换新,做不到者扣工资,超出者有同等奖励。

网友:
我们公司也遇到与楼主相似的问题 但略有不同的是我们是小批量甚至是单件生产的小零件  所加工的材料一般是1Cr18Ni9  0Cr19Ni9  现在我们主要选择的是山特的刀片 成本居高不下 各位加工诸如此类的零件 (粗加工和精加工)哪些厂家的刀具性价比更高呢

网友:
不知道你们的刀具费一般占到多少成本,我们在7%左右,每月略有浮动

网友:
比较认同2楼得观点,用刀具管理限制使用寿命,设定一个基本值为标准,到期报废。

网友:
要从制度和人员同时下手,找个有经验的人带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