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个螺纹孔用划规的画法!

楼主(2011-09-03):
   请教各位如何用划规画出这四个螺纹孔呢?方法和公式,谢谢!

网友:
干嘛还要划规,有数显的普铣上可以直接对刀钻。

网友:
好像加工中心有个公式可以均分,我见我们厂有人做过三等分的就是套用一个公式。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只见别人这么做过。期待加工中心的高手来解答。

网友:
有分度头的话,用分度头和高度尺就可以画出螺纹孔线了。量大的话直接做一个钻模就可以了。

网友:
先任意取一点,作出过这点的直径线,再作出这条直径线的中垂线就OK了。

网友:
有平板和V型块吗?有的话,把工件水平放在V型块上,用高度尺量出最高点,再减去工件的半径,画一直线,这就是中心线,用画规沿内孔到125的尺寸(图纸没有内孔尺寸你要算一下),画出和中心线的交界点,后用样冲点上,以此为中心点,用画规画出过半径弧,和125的尺寸交界处,打样冲作为工艺点,以两个工艺点为中心,画出画规另一脚的结合弧线,这样用直尺画的中心线和原有的中心线是不是合一,好检查你的中心精度。用同样的方法画出125的另一点,用画规两脚大于半径在两点上各画出两个弧,两弧的交界处和125的尺寸在一起就是你所需要的四个点。不知道我说清了没有,现场一说就明白了,靠文字还就有点难度呢。

网友A:
画125的圆周线后,在线上确定一点,然后用125x0.7071=88.4在用圆规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125的圆周线后,在线上确定一点,然后用125x0.7071=88.4在用圆规分就可以了。

同解,这样简单,有效率

网友:
划线钳工的话用V型铁,高度尺,直角尺就可解决,精度比划规准得多。

网友:
四分的不需要公试!其它均分的  sin(均分角的一半)X直径=玄长

网友:
等分系数表,从三个到几十个的都有,不过现我手上没有,

网友:
不会公式,我的话一个V形铁,一把高度尺,一把卡尺,一根划针即可,

网友:
用分度头画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难活

网友:
7楼是正解

网友:
  划条园线。。等分系数 乘一下  圆规分分号了

网友:
先画图,求出弦长,画出分度圆,以弦长为半径画圆,在交点处冲样点,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都说的好麻烦,画出两条中心线,然后做125的园不就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