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前辈介绍两本PLC入门的书籍

楼主(2011-09-03):
       以前读书的时候学习了下西门子的PLC编程,具体型号忘记了.就是大概记得某些学习的片段!现在想重新学PLC编程。但是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希望有经验的各位大虾分享下你们当初是怎么学习的?或者是你们觉得怎么学习可以少走弯路~或者是介绍几本书也可以啊!小子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所有PLC的逻辑控制都是一样的,只是写法上略有差异。读书时我学的也是西门子,那时好像是西门子200吧,可是整天玩,也没去学。什么都不会。只是知道有PLC这个东西。没想到出来后干上这一行。所以重新学。其实了解了电路,也就知道如何布置电路,学起来也不难。现在用过有三凌、松下、欧母龙、基恩士,感觉控制上都差不多。你会了一种,其他的不用学也会,只是要区分一下不同的指令而已。

如果要直接上手的话,那最好自己买个二手PLC,再下载厂家的编程说明书,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指点一下那就更快了。

真要去买书,建议不要买教科书的那种。那种书对初学者是浪费时间,因为它一开始就讲PLC的发展史什么的。PLC的控制方式,处理方式,评价PLC好坏的标准等,没多大用处。当你会了PLC,那些东西不用学自然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PLC的逻辑控制都是一样的,只是写法上略有差异。读书时我学的也是西门子,那时好像是西门子200吧,可是 ...

买个2手的PLC?还有其他的东西么?能不能建议的详细一点啊!前辈......

网友:
不用了,因为你现在是初学,也没必要浪费钱,电脑装上编程软件,连上数据线,PLC买有指示灯,就是有输入或输入的时候相应的灯会亮,编好后下载到PLC看灯的反应就行了,你可以把输出当成是控制气缸或电机的点,把输入当成是启动、停止之类按钮,还有气缸或电机到位的反馈。

网友:
希望这个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