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夹紧气缸自动动作和气缸第一次动作过快问题

楼主(2011-09-03):
每天机床第一次启动,夹紧气缸夹紧的第一下过猛,之后就OK了。 用的是三位五通电磁阀。
还有工作过程中,气缸经常会突然自动松一下再马上夹紧,请教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不太了解,不过最好是发个图过来,大家好给你分析一下。也有可能等某位大侠过来,不用图片可能就能给你解决问题。

楼主:
           这一部分的图

网友A:
隔天启动第一次动作过快。
因为时间长了气缸活塞另一端没有压缩空气,没有形成阻尼作用。
一个来回后有压缩空气了,就好了。

工作时候松一下又夹紧。
夹紧后有另外的气缸工作,造成瞬间压力不够。
估计是压缩空气流量不够,加大进气管直径,增大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天启动第一次动作过快。
因为时间长了气缸活塞另一端没有压缩空气,没有形成阻尼作用。
一个来回后有压 ...

同意

楼主:
哦,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启动时候先反向启动一下电磁阀,让气缸内部充气可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同意4楼分析的原因,解决方法:
第一个问题:请不要采用排气节流方式,改用进气节流试试。但进气节流会导致气缸伸出速度不稳定,SMC有一款SCC系列的阀,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可向他们咨询;

第二个问题:可为电磁阀设独立的进气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