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加工后变形的原因及对策

楼主(2011-09-03):
如附图。架高板800*50*t20,底面锁在基板上,另一面装直线导轨,侧面靠销钉来保证位置。(一共两组,另一组不需要侧面靠销钉)
材质Q235,两个安装面有平行度要求,侧面有平面度要求,图中标的直线度。
遇到的问题是磨了以后变形翘曲。
请教,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
现在的办法是把这块板变成两块板,拼接,基板上多加2个销钉。

网友:
唉~真是隔行如隔山,看的不是很懂啊。帮你顶下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点评):
谢谢帮顶。不然沉了,呵呵

网友:
磨削量下小些。

楼主:
补一张图片。基板+架高板+直线导轨副的装配图。
其实有几家加工厂家做的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如此大板,加工费低不了。请教中间开孔用什么方法?

网友:
同学习一下,等高手回答

网友:
帮你顶下,不然会沉的撒

网友A:
你那个架高板长、薄、窄。材料本身都是曲翘变形的啊,你上磨床时由于磁盘的吸力把它拉平了,磨削后去掉磁铁肯定会恢复原来的曲翘变形啊。
对直线导轨架高板磨削不是你这种方法磨。
1、你可以把架高板先安装在底板上,然后和底板一起上磨床对两条架高板的安装面进行磨削,这样才能达到安装面的平行度的要求。而且普通的磨床都能达到安装直线导轨所需要的要求。
2、架搞板的作用是安装直线导轨的,对架搞板的侧面是没有平行度的要求,只是对两条直线导轨的侧面有有平行度的要求,以便四个滑块滑行顺畅。直线导轨安装孔径一般比安装螺丝大1mm。所以你可以在安装导轨时是用卡尺测量两个导轨垫的间距,并调节导轨使之两导轨平行度。
这是直线导轨安装的基本要求。
你单独对架高板进行磨削,而底板的平面度达不到要求,你的架高板平行度再高也是白搭。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讲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架高板长、薄、窄。材料本身都是曲翘变形的啊,你上磨床时由于磁盘的吸力把它拉平了,磨削后去掉磁铁 ...

谢谢回复。
因为底板尺寸1.5*1.8米偏大,我们又全部外协加工,自己只做设计和装配调试。所以暂时感觉您的哦想法暂时难以落实。
另外架高板主要的问题是弯曲。这样带来的后果是直线导轨很难调直线度。
顺便说一下,做底板的只接这种大板的活儿,双面磨平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因为底板尺寸1.5*1.8米偏大,我们又全部外协加工,自己只做设计和装配调试。所以暂时感觉您的 ...

我们也是自己设计和安装调试,外发机加工。
直线导轨两侧本身有相当高的直线度,你不必调整它的直线度(你根本无法调整它的直线度),你只需在安装导轨时调整两条直线导轨的平行度。
另外你的底板多厚啊?这么大的板下料后会曲翘变形的啊,磨后能保证两个面平行吗?

网友:
如果是材料是热轧板的话在加工的时候先把两面加工一次,预留磨削的余量,然后平放一两天再做精加工。
还有在加工完之后的搬运、搁置都需注意,因为面积较大,稍不注意就会变形

网友B:
1.T20可否加厚?不加磁慢慢修正变形、精磨。

网友(点评):
加厚倒是可以。只是多少一般比较经济呢?比如说即便加到30个厚,仍然容易变形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T20可否加厚?不加磁慢慢修正变形、精磨。

磨得工艺很重要,我一块直径460的板,磨了两次,变形都在0.2mm,不加磁慢慢修整,达到0.015mm

网友:
至于厚度,如此长20mm偏薄,搬运、存放过程就会变形,如果空间足够,个人认为35-45为宜,反正料钱也不是太多。当然主要还是加工方法、特别是磨的工艺

网友(2011-10-07):
引用 网友B:
磨得工艺很重要,我一块直径460的板,磨了两次,变形都在0.2mm,不加磁慢慢修整,达到0.015mm

非常正确!
磁铁不加磁进行细磨才能达到平面度。

网友:
采用余磁方式磨削,再在两次磨削中增加一道人工时效处理。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希望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