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报警,懂维修的大侠出来救我

楼主(2011-09-03):
急!我这边一台加工中心出现AL-106 G01 COMMAND ERROR ROTATE SPINDLE 异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解决这个报警呢?好像更换主轴轴承后出现的此报警。请版主和各位大侠救命啊!!!!

网友A:
不能执行G指令!楼主试下复位后看看用手能不转动主轴,能的话再再行M03S50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执行G指令!楼主试下复位后看看用手能不转动主轴,能的话再再行M03S50看如何?

谢谢回复,复位后主轴能轻松转动,可以继续做。把产品放在另外一台就不报警了,排除了工装刀具等因素。好像是执行G01时切削振动大时就会出现。

网友B:
确定轴承装好了吗?把驱动的刚性调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轴承装好了吗?把驱动的刚性调小一点,试试

好,我试试看,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看不太明白,路过,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