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铰孔加工时刀具切入时啸叫持续约2秒钟

楼主(2011-09-03):
新人求教高手!
加工中心加工铝件用整体硬质合金成型刀加工阶梯孔,刀具在切入工件是有持续2秒啸叫声,之后就好了。工件表面无震纹等明显的不良痕迹。
切削参数为 S9000、F900。
请教各位高工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补充一点:孔径及孔深分别为:D13.66 L68.3\D16.5 L18.5\D17.2 L5.5

楼主:
自己顶顶!各位大侠快来救命啊!

网友A:
降低点入口转速。即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点入口转速。即愈。

谢谢!之前忙了点,没时间回复您!
另外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是刚刚入这行的新手,从事的是刀具的售后服务工作,现在有很多刀具方面的问题需要请教大侠。
974160889 这个是我的QQ号,您能否加我一下!
谢谢!

网友:
你用的成型刀可能刃磨或装夹的原因有点偏心,高转速时在孔中时会震的厉害点,进入里面后因有导向情况会变好,我以前也碰到此类情况,建议楼主不要用钻孔循环G81/G82/G85,用G1编吧,孔口时转速低点,进去后再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转速的问题,刀具长径比太大了,刀具有跳动,建议换液压刀柄,改善跳动,然后入口降低转速与进给速度到 ...

回大侠:我司是专业的非标刀具制造商,这把刀是在客户使用后反馈的情况,由于离的较远看不见现场只好来这求助!
NET精密刀具 售后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以后有机会多联系,互通有无吧。

原来是同行啊!幸会幸会,小弟是刚入行的新手,有很多问题搞不明白!
还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C:
降转速,减小刀具后角,加宽副切削刃刃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转速,减小刀具后角,加宽副切削刃刃带。。。

能详细给我解释一下,这样做的道理吗?还是你的经验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给我解释一下,这样做的道理吗?还是你的经验值呢?

经验值。。。。。。。。。。做这个比较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点入口转速。即愈。

前辈!再次打扰了!更正一下:转速是3000,进给是900。上次我跟客户联系后让他们入口转速降低至2000,今天客户又把刀退回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刀具的参数是底刃8°后角,副切削刃刃带宽是0.5mm的。求教前辈有何好的建议!我现在的对策是想将底刃的后角加大至10°,你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2011-10-21):
1:刃口高度不一致.
2:刀具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