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铝合金孔 有啸叫声2秒钟时长

楼主(2011-09-03):
加工中心用成型v字焊硬质合金成型刀铰孔时,刀具切入时有2秒时长的啸叫,后面就好了,工件表面无明显的切削痕迹。
如何消除啸叫现象?
切削参数 S3000 F900
刀具参数:四刃直槽成型刀 三级阶梯形状 D13.66 L68.3
                                                  D16.5   L18.5
                                                  D17.2   L5.5
刀具底刃后角8°,侧刃后角9.5°,刃带宽0.5 刀具材料为GU20
请各位高工多多指教!
小弟是新手上路

网友A:
这种现象多是新刀具,刃太锋利,用油石把刃带轻轻鐾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多是新刀具,刃太锋利,用油石把刃带轻轻鐾一下就好了。

我想的是刀具在切入的时候啸叫,第一接触刃是底刃,分析可能是由于底刃不够锋利,再加上刀具跳动造成的?
我是做刀具售后服务的新手,这刀是在客户处实际使用时反馈的信息,由于离得远看不到现场的实际情况,刀又不在手边,职能推测!
还请大侠多多指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