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硬度工件上如何攻螺纹

楼主(2011-09-03):
表面硬度HRC50,有什么办法能攻一M20x1.5的螺纹

网友:
脉冲攻丝吧

网友:
平常用的丝锥最高能攻多高的硬度啊?

楼主:
大概30,电脉冲只能钻孔吧,没法攻丝

网友:
数控电火花吧

网友:
硬度太高,还是改工艺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调质以后的。。。能放在热处理以前做是最好了

网友:
数控电火花

网友:
用整硬的丝锥吧。

网友:
直接攻,我们厂好像试了n次无法解决,现在调质以后攻丝,在淬火,清丝。
真找到好刀具或好方法记得分享一下哦

网友:
这么高的硬度,这么大的丝锥,而且又是不常见的细牙这种规格,有点麻烦。若不用螺纹铣,直接攻丝有两种方法:一是买把高硬度丝锥(百度:高硬度丝锥攻丝),二是攻丝后再热处理。

楼主:
可要钻这么高硬度的丝攻市面上很难找啊

网友:
整体硬质合金丝锥

网友:
拖拉机同感。

网友:
采用螺纹铣刀铣螺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