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上下移动光标失效

楼主(2011-09-03):
各位大侠。求救。在线等候

网友:
查看诊断参数看对应键的输入状态,八成是MDI面板坏了

楼主:
什么意思。大侠请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把操作面板打开,将按键测量一下(如果是带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大侠请详细讲解一下

查看机床说明书,找到显示诊断参数的方法,在参数里看对应键的输入状态,你按键看会变么,如果不变就是按键坏了,如果变那可能系统有问题,别告我你的翻页键也坏了,那就帮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