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3/4的密封管内锥螺纹的具体尺寸,求助

楼主(2011-09-03):
RC3/4的密封管内锥螺纹的大端的大径是多少?大端的小径是多少?螺纹的有效长度是多少?锥比是多少?螺纹的倒角有什么要求吗?还有一个RC1/2的具体的尺寸是多少呢?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RC3/4和RC1/2都是圆锥管螺纹1:16的.此密封管螺纹.市场都有标准丝锥卖,规格是ZG3/4-14,ZG1/2-14.一般加工都用通止规来测量,市场上也有卖的.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支持,我查了一下,和大家分享锥度Rc1/2  一英寸14牙 螺距1.814 有效长度13.2    锥度1:16
基准平面的大径20.955  小径18.631 基准平面的轴向距离 0.5X1.814=0.907(不超过1P)

Rc 3/4 一英寸14牙、 螺距1.814 、 有效长度14.5  、  锥度1:16
基准平面的大径26.441  小径24.117 基准平面的轴向距离 0.5X1.814=0.907(不超过1P)

网友(2018-05-07):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支持,我查了一下,和大家分享锥度Rc1/2  一英寸14牙 螺距1.814 有效长度13.2    锥度1:16
 ...

基准面是哪个面,是不是RC3/4锥管螺纹无论钻孔多深,有效距离始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