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图纸时候,到这步了,总是很慢

楼主(2011-09-03):
一个困扰很长的时间的问题了,CAD打印图纸时候,到这步了,总是很慢,得将近10秒钟吧
就这一个文件的图纸是这样,100多张图,非常费时间。
其他文件的图纸,一点问题没有,很快就过去这步,大概3秒吧。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注:和机器配置无关、系统是新做的(当然软件也是新装的了)。

网友A:
你打印机内存有限,打印信号传输与打印机内信号传输都需要时间,想快,买一个内存大的打印机,比如HP或爱普生的激光机,就快了,另外,信号线不能太长,有人用多根信号线串接,也影响打印效率,还有,打印,甭用高版本软件,比如CAD,04版的打印效率就比较好

网友B:
如果是内存有限的话,也可能是这个文件本身体积大,跟其他文件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如此,如果是的话可以用pu命令清理里面不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印机内存有限,打印信号传输与打印机内信号传输都需要时间,想快,买一个内存大的打印机,比如HP或爱普 ...

我现在打印就用的是04,打印机是理光机器
其他文件比这个图纸还多,还大,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已经清理好,我有个习惯,就是图纸经常清理。
所以你说的这几个方面问题,我认为都不存在。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印机内存有限,打印信号传输与打印机内信号传输都需要时间,想快,买一个内存大的打印机,比如HP或爱普 ...

我那个大的打印机就是惠普的,惠普mono500,24寸,所以你说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内存有限的话,也可能是这个文件本身体积大,跟其他文件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如此,如果是的话可以用pu ...

文件不大,才1M多,其他图纸,3M多的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清理,我已经操作过很多遍了,个人习惯还是很好的。

网友(点评):
一个文件夹里面的100张图纸?把图纸里面的东西拷到一个正常文件里面试试,再把一个文件拷到正常文件夹里面试试,这些文件的来源是什么,跟其他正常图纸一样吗?

网友(点评):
朋友,你这招我试过,没效果的。

网友:
会不会有其他的恶意木马什么的  可以另存成DXF文件 再另存为一次DWG   试一下?
也不一定对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将图纸内容复制粘贴到另外一个dwg文件中,再用新文件打印

有时候一些异常的块,会导致打印速度贼慢
以前使用AutoCAD2000的时候,如果文件存放路径带有中文的,速度超级慢,还容易出错,打成废品

网友(点评):
有异常的块,这是个新鲜东西,可里面的东西太多,怎么能知道那个是异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