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CNC,请教

楼主(2011-09-03):
最近刚接触CNC,由于加工一些小东西需要自己编程跟找坐标,这个有点不怎么会,师父嘛,你懂的,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
哪个大哥能给个G84攻螺玟的编程。

用镗刀精镗为什么一定要用G76,G76这个代码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加工这样一个工件,圆的大小确定,中间是空心的,要在这个上面打四个孔,孔之间是90度,打孔的地方有加强筋,在安装工件的时候不确定加强筋的方向,应该如何找坐标,然后怎么编程请说一下,不知道哪位有这个耐心指点一下。

网友:
用MASTERCAM自动编程就可以拉!

楼主:
说明一下没电脑编程,只能手工编程

网友A:
G40G80G90G55/T1M6/G0X0Y0/G43H1Z20./M3S500/G84Z-10.F350R2./G80G40G0Z100./M5/G28Y0G91/M30/攻M4*0.7*10螺纹,加工中心加工,临时编的,可能有点错,欢迎指出。图中工件如果加工中心带坐标计算功能就可以直接算出,现在我使用的兄弟机带类似功能,直接把编程原点设圆心即可。

网友:
楼主好歹会有本说明书吧?我仅知点皮毛,也是新手没正式开工咧
G76是设计专用于精镗的指令,在孔底主轴方向定向停止,以相反方向退出指定距离
如果工件属于比较大一点的件,

应该是先划加工的找正线,装夹时避开加强筋;不知是否需要用百分表可找正圆心

G  98/99  G84  X - Y- Z- R - Q- P - F - L- 回退方式:初始平面或R指定高度处。Q在此处应该省略不起作用。 P 是孔底暂停时间,应该也可以省掉。 F 取决于丝锥与转速,省掉。 L 好象在这里也用不着,省。 后几句程序指定重复加工孔的坐标值。。
 G76中,退刀值便是Q值,指定个三两毫米应该就可以了罢

我没编过这程序,试着编出来先空刀运行看是否正确咯

网友A:
空下来没事找本说明书看看,然后对着现成的程序学习编写程序。说实话,我学习编程就是从这样开始的。别怕失误,失误多了总结起来就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0G80G90G55/T1M6/G43H1Z20./M3S500/G84Z-10.F350R2./G80G40G0Z100./M5/G28Y0G91/M30/攻M4*0.7*10螺纹,加 ...

谢了,不知道加工中心坐标计算是哪个键,怎么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下来没事找本说明书看看,然后对着现成的程序学习编写程序。说实话,我学习编程就是从这样开始的。别怕失 ...

说明书看了,程序也在看,就是有点不懂

网友A:
兄弟机上有专门的M指令,FANUC机没有。具体说明书有,虽然我也有用,但不是很多,不怎么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机上有专门的M指令,FANUC机没有。具体说明书有,虽然我也有用,但不是很多,不怎么记得了…

就是用FANUC机.能说下G16编程不,

网友A:
把这句G76Z-10.R2.Q0.1P1000F300替换到前头程序上的G84指令就是一个镗10毫米深孔程序了。一般来说中小孔加工用镗的不是很多,除非有特别要求或规定,常见的是铰。一方面镗刀不便宜,一把刀柄动辄几千块,还要买刀片,那个上去成本就高了。还有刀磨损了工件尺寸不稳定,废品就多,所以用镗的人不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句G76Z-10.R2.Q0.1P1000F300替换到前头程序上的G84指令就是一个镗10毫米深孔程序了。一般来说中小孔加工 ...

加我QQ857184913那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