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磨床磨孔用什么砂轮

楼主(2011-09-03):
请教用磨床磨孔,孔直径60*60镀了洛要用什么砂轮,现在我们用白砂轮和红砂轮效率很慢磨不动,还有磨cr12的料也磨不动

网友:
不是磨不动,是慢一点

网友:
工件材质本身就硬,为了保证砂轮的自锐性,选择软一点的砂轮

楼主:
多谢各位,有一个情况就是刻度进了20丝,实际只磨了8丝左右。很难调锥度

楼主:
砂轮磨损太快。。。。

网友:
很正常  不要考虑砂轮的缘故   一定要记得始终保持砂轮的切削强度

网友(2011-10-20):
你要磨削的是模具钢,比较难加工。具体情况可与我联系13814489850

网友:
等待高人详解 新手上路 多多关照

网友:
磨床的切削只能是这样的吧!!!
太多了机床能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