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冲模架,开模时上下模的 中心怎么找准?

楼主(2011-09-03):
关于精冲模架,开模时上下模的 中心怎么找准?

谢谢!

网友:
对角线相交点就是中心

网友:
模架一 般以其中两个直角边为原始基准(需要手工划线打孔的比较方便),后面以四个导柱孔或慢走丝线割专门的两个基准孔作为维修基准。
也有模架开始以四面分中为原始基准(全部上数显铣床或CNC加工的比较方便),后面以四个导柱孔或慢走丝线割专门的两个基准孔作为维修基准。
你要模具的中心点不知是用来做什么的?一般模具装四根导柱的话,其中三根位置对称,另外一根错开位置(为了防呆,以防上下模装反而损坏模具),所以严格来讲,模具中心并不是四导柱中心交点。

楼主:
我用的 翻砂的模架,外形不太规则

网友:
用铣床加工一下嘛。然后再分中嘛。很简单的。

网友(2015-06-18):
中国精冲行业群 3407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