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代码代表什么意思怎么用

楼主(2011-09-04):
G76X0.Y0.Z-15.R3.F60这样精镗孔程度走完之后是不是一定要用M19主轴定位这是为什么,还有如果镗孔不用G76改用G81 吗
G84X0.Y0.Z-15.R3.F15这是攻丝是不是一次攻到底,还是说攻几下抬上来再攻
G16代码不会能不能说举例说明一下,说明各个字母的含意,
哪位可以说明一下

网友:
第一不用。你自己可以在程序中加Q退刀指令就好了。定位的话机床会自己定位。前提是你设好了退刀方向。81是打孔用的吧。能镗孔么?而且我即使打孔用的83多,81的话一次打到头不中途退刀,钻头会扛不住。二问题是一下到底再退出,我很奇怪,F15?什么螺距?转速?用77是进一点退回去再进点退回去的,循环切的。三问题G16没用过,只知道是极坐标功能,就是可以在没分度装置的机床上可以把工件切成多边型。恩,这个只看过人家用过,没什么映象了。

网友:
FANUC铣床G代码
G代码  解释
 G00 顶位 (快速移动)定位 (快速移动)
 G01 直线切削
G02 顺时针切圆弧
G03 逆时针切圆弧
G04 暂停
G15/G16 极坐标指令
G17 XY 面赋值
G18 XZ 面赋值
G19 YZ 面赋值
G28 机床返回原点
G30 机床返回第2和第3原点
*G40 取消刀具直径偏移
G41 刀具直径左偏移
G42 刀具直径右偏移
*G43 刀具长度 + 方向偏移
*G44 刀具长度 - 方向偏移
G49 取消刀具长度偏移
*G53 机床坐标系选择
G54 工件坐标系1选择
G55 工件坐标系2选择
G56 工件坐标系3选择
G57 工件坐标系4选择
G58 工件坐标系5选择
G59 工件坐标系6选择
G73 高速深孔钻削循环
G74 左螺旋切削循环
G76 精镗孔循环
*G80 取消固定循环
G81 中心钻循环
G82 反镗孔循环
G83 深孔钻削循环
G84 右螺旋切削循环
G85 镗孔循环
G86 镗孔循环
G87 反向镗孔循环
G88 镗孔循环
G89 镗孔循环
*G90 使用绝对值命令
G91 使用增量值命令
G92 设置工件坐标系
*G98 固定循环返回起始点
*G99 返回固定循环R点
G50
G51  比例缩放
G68
G69 坐标系旋转

网友:
那个是刚性攻牙 是一次就攻到位

网友:
G76镗孔时不用M19定位 应为用G76时系统以自动定位 G81是普通钻孔命令 不用M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