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车加工,除了YG8刀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车刀吗?

楼主(2011-09-04):
钛合金车加工,我们一直是用YG8的车刀加工的,大家讨论下,除了YG8刀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车刀吗?

网友:
呃,钛合金没接触过,友情帮顶下期待高人出来扫盲。

网友:
钛合金加工过,切屑较脆,与刀的接触点小,切屑热集中,易损坏刀,目前没好招数,可以用超细晶粒镀层类试试。

网友A:
钛合金要看是什么型号的,航空上用得比较多,常用有有TC16,TC4,TC6等,还要看固溶没有,一般情况下车外圆问题不大,难的是钻孔,如果你用的是YG8效果不是很好,那就用YG8X,效果比前者好,加工时一定要有充足的冷却液,防止高温硬化。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要看是什么型号的,航空上用得比较多,常用有有TC16,TC4,TC6等,还要看固溶没有,一般情况下车外圆问 ...

谢谢,我车外圆和螺纹不钻孔的,加工时不允许用冷却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车外圆和螺纹不钻孔的,加工时不允许用冷却液。

我还真没听说过在加工钛合金时不允许冷却的,算是孤陋寡闻吧,那就只有转速上调低点,在数控还是普车上加工?

网友B:
低转数,刀要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听说过在加工钛合金时不允许冷却的,算是孤陋寡闻吧,那就只有转速上调低点,在数控还是普车上加 ...

车100mm外圆,560转,在普车上加工。转速太慢,没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转数,刀要锋利

刀要锋利?可车不到多少只,刀就不锋利了,要经常磨刀,要不我就在这问有什么好一点的型号的刀啊。就是想减少磨刀次数。

网友:
是什么牌号的材料,上数车你的成本会更高

网友(2011-11-07):
肯纳最新出来了一款刀具,昨天开的新产品发布会,里面有讲道一款刀具可以切削钛合金,不知道性能到底咋样。人工程师举例就是以车钛合金的举例的,也不知道实际加工中到底怎么样。。。

网友:
反正不能用YT类的

网友:
建议W2Mo9Cr4VCo8钴高速钢刀   含Co高速钢 Co可以提高常温硬度 相应提高了切削速度  但是国内 好像不多、、、

网友(2011-12-13):
钛合金没接触过,新手,后多都不懂的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没接触过

网友(2013-05-15):
我也在加工钛合金,而且不只是注件,还有用钛粉压成的,我现在也很头疼。我用的就是YG8,遇到像你那种挑扣一天也就加工50个。不知道你用560的转速能加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