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同一个用途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9-04):
G74 G75 G76 G77 G78  G88 G89这些都镗,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些指令在车加工中少用~~~~~~~~

网友:
有车外圆,有车槽的,有车牙,,,,,,,,,,,

网友:
什么系统的啊,好像fanuc中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A:
G1,g2,g3都是切削指令,又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g2,g3都是切削指令,又有什么区别呢?

G1是直线,G02是顺圆G03是逆圆

网友:
那不就成了吗?一通难道不能百通?

网友:
加工中心上用的吧   好像就是退刀的时候不一样

网友:
自己看说明书。给你提一点,如果是车床,有的是用在动力头上的。那才叫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