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 淬 过 火 45 号 钢 的孔用什么的钻头好?

楼主(2011-09-04):
钻 淬 过 火 45 号 钢 孔 用 什 么 的 钻 头 好 ?
谢谢!

网友:
合金钻头

网友A:
合金钻头,钻头前端镶合金刃口,两刃,不需磨刃口,用烧报废,不能重复磨刃口。可以钻HRC58-62度的模具钢。

网友:
你也可用美福205系列的钻头,QQ419620499

网友:
高硬钻孔

网友:
楼主你用多大的钻头,孔小的话就用钨钢的钻头,但是呢钨钢钻头要求的机床要好点,普通的机床试用不了的,就算用得了也很容易坏,要再加工中心上加工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金钻头,钻头前端镶合金刃口,两刃,不需磨刃口,用烧报废,不能重复磨刃口。可以钻HRC58-62度的模具钢。

我用手电钻 用你说的这种合金钻。。。前面合金直接给掉下来。。。卡在孔里。。。钻头的螺旋纹都给我拧反过来了

网友(点评):
用手电钻不好用的,要固定起来钻,这种钻头,本来就是要慢慢钻的,声音很剌耳的,要冷却,如果磨烧,就不能再用了,要换新的。你把它钻断了,肯定是钻时受力不均匀。钻柄的机械性能很差的,你要用台钻钻。

网友(点评):
手钻,合金的差不多都要崩的吧,高硬度,低韧性,手钻,受力太不均匀了

网友:
语焉不详
1)淬火硬度多少?
2)用什么机床加工?
3)孔尺寸多少?孔光洁度啊什么的要求多少?通孔盲孔啊?
4)其他要求,比如产量啊效率啊成本啊神马的

一般来说,这如果硬度达到40以上,即使用粉末冶金高速钢带涂层的钻头,寿命也不会好,估计钻不了几个孔
如果不考虑机床因素,首选当然是涂层合金钻头,而且还要是专门加工高硬度的钻头——与通用钻头区别在于:涂层材质/钻芯类型/刃口处理上是专为加工硬度较高材料设计的
如果用硬质合金钻头,一般还是要用数控,当然,用刚性好的台钻也是完全可以的——不过最差也要用ER弹簧夹头夹住,这样效果才出的来

网友:
高硬度和金钻的转速和进给都很慢,线速度在10-20米左右,要专门的钻头才可以,否则就像LS有人说的容易断,数控是必须的
通孔的话下面还要垫同种材料比较好

寿命一般在10米左右,硬度特别高的,HRC68-70这种,可能最多只有5米

页面提取自- catalog2.pdf

网友(2012-04-14):
楼上说的是正解,,,,,,

网友(2012-07-06):
用可换式合金麻花钻,或者反钻头修麿成群钻

网友(2013-04-11):
合金钻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