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Oi Mate -TD 报警 SV0440怎么解除?

楼主(2011-09-04):
FANUC Series Oi Mate -TD 沈阳数控车床,现在有报警 SV0440,请问怎么解除?

网友:
请问楼主是系统显示的报警,还是驱动器显示的报警,报警号确认没错?今天帮你查查说明书,另外麻烦告知伺服系统型号,主轴驱动系统型号,楼主车床是高精度车床还是经济型的

网友:
SV 伺服驱动器 440停止时位置偏差过大.解决方式参考:1.查看系统设定的位置偏差参数,2.优化伺服驱动器参数(我没驱动器说明书,不好意思),3.检查伺服驱动器反馈线,4.检查伺服电机的机械连接是否可靠,5将伺服驱动器的更换到其他车床看时电机损坏还是驱动器损坏.6.如果你是高精度车床还要检查磁栅尺,7.楼主解决问题了要告诉我啊,我这可是手机输的,好辛苦啊

网友:
检测驱动上的放电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是系统面板显示报警。
显示:(X)变频器减速时间过长
说明书放大器回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是系统面板显示报警。
显示:(X)变频器减速时间过长
说明书放大器回路有问题

楼主,基本上确定是放电电阻的问题,看看是没接电阻还是接线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是系统面板显示报警。
显示:(X)变频器减速时间过长
说明书放大器回路有问题

楼主是通过查看变频器说明书知道的还是看系统说明书知道的

楼主:
接线没有问题,我也估计是电阻或者伺服驱动保险丝。
是FUNAC维修说明书

网友:
保险丝问题?不支持!制动电阻和其他车床的量下比较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外接制动电阻可能是变频器逆变电压器损坏,导致制动能量再生异常

网友(2014-10-14):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 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