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联接强度校核,请教

楼主(2011-09-04):
想请教下大家,螺纹强度是怎么校核的,不是简单的螺栓连接的强度校核,比如一个圆筒的外螺纹和另外一个圆筒的内螺纹的联接处的螺纹强度校核

楼主:
我的问题为啥没人回答呢?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一般是校核螺杆的强度吧
大多螺纹失效是螺杆断裂 从根部
当然 我个人觉得如果校核牙的强度 应该等效为悬臂梁模型 类似齿轮轮齿的校核

网友:
首先得分析是受拉还是受剪吧?我也是新人.

网友:
进 行 螺 纹 牙 强 度 校 核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是简单的螺栓连接的强度校核”是指不校核螺栓的强度而是校核螺纹牙的强度吗?这个确实比较复杂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按剪切强度校核,算3个牙承担所有的载荷,根据螺纹牙型计算承担剪力的面积,用载荷除以面积算出切应力,再乘安全系数,来和许用切应力比较。当然要结果更可靠一点的话可以用有限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是简单的螺栓连接的强度校核”是指不校核螺栓的强度而是校核螺纹牙的强度吗?这个确实比较复杂 ...

我指的就是纹牙的强度校核,也就是螺杆还没断但是螺纹牙已经拉脱了的情况,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8-05-12):
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设计一个非标大螺纹,要承受1500吨的拉力(负载非常大),400左右的螺纹直径,找了一些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可行。确定不了螺距,也就是螺纹牙的强度校核,不知道是不是用螺旋传动的校核方法是不是可行?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可以指定一下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2025-09-11):
有标准公式直接搜索就行,无非就是抗剪切强度抗弯曲强度再加个抗挤压强度校核,我说的这些都是螺纹强度校核,不是螺杆强度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