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04):
我们厂是做小零件的,比如我现在要攻M1.4* 0.3的牙要选用多大的钻头呀?
请问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把材质也写上,比如铝合金和钢件的底孔尺寸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机械手册上有的

楼主:
SUS303不锈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S303不锈钢的!

请问下楼主你们工厂是加工 什么零件的,怎么也钻那么小的孔,是不是你的丝攻又问题,用的是什么丝攻呢?我有这些参数,不知你的用的是挤压还支槽丝攻呢?

楼主:
很精密的轴类!我只是想知道怎么算底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你们工厂是加工 什么零件的,怎么也钻那么小的孔,是不是你的丝攻又问题,用的是什么丝攻呢?我 ...

很精密的轴类!我只是想知道怎么算底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精密的轴类!我只是想知道怎么算底孔的

没有算底孔的,只有标准范围内的,我有一表格,有时间qq聊吧2276625805

网友:
直槽和挤压的孔径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