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超导散热器是怎么节能的?

楼主(2011-09-04):
最近看到真空超导散热器(暖气片)的介绍,介绍说节能50%,但没有具体介绍为什么节能。普通暖气片传热速度慢可以理解,其存储的热量都是散到房间里,真空超导散热器也是散到房间里。根据能量守恒,怎么会存在节能呢?

网友A:
你想做?
很简单吧,抽真空里面装入甲醇,不知是不是你说的那种,我自已做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
很简单吧,抽真空里面装入甲醇,不知是不是你说的那种,我自已做的就是这样

我只是疑惑宣传材料里的数据,没有制作的打算,可能以后用。

网友:
只是广告而已
玩的噱头

网友(2011-12-23):
商家炒作

网友(2012-04-15):
不知道,应该只是一种宣传的叙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