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操作工,关于滑车,请教

楼主(2011-09-04):
我是一个机械操作工。在具体的操作中,发现一问题,就是滑车。
具体的举两个例子吧。首先同样都是液压设备。

一,钻铣组合机床的钻,它是通过一个液压缸,然后有轨道,在轨道上前进,后退。进行钻孔的,我发现一问题就是,只要开泵站,如果有段时间不操作,钻就会不再原位,而是很缓慢的前行。

二,就是液压冲床,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它也会顺着轨道(滑块)下行,而且滑行的速度挺快的,可以明显的用眼看出来。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属于一个问题呢?

   由于我不是做机修的,而且接触这东西不多。而我又想掌握这样的技术,所以现在只好发帖求教一下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阀有问题还是什么而原因?希望哪位兄台可以给详解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是液压问题,最大的可能有两种,一是油缸内泄露,二是阀内泄露,解决办法;你那个阀组应该是Y型阀+液压锁,检查各阀是否内泄露,更换新阀。检查液压缸:给无杆腔通压力油,看有杆腔是否有压力油溢出。这样方可判断问题的出处。

网友:
我是 从事机电设备维护的 .你所说的 滑车 .  是 滑块在上死点时候制动不好导致而成.这个情况很严重. 处理不好 会造成 重大事故.   其他的 问题 可以站内我. 或 口口 :  12 7  1 1 58 71 8

网友:
同意楼上两位的判断,同时请检查一下系统是否存在漏油现象,保压系统以及油缸下腔如果存在外泄,也会造成油缸下溜。

网友:
这类问题比较普遍,建议你们换点好的元件。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较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液压问题,最大的可能有两种,一是油缸内泄露,二是阀内泄露,解决办法;你那个阀组应该是Y型阀+液压锁 ...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第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原液压系统设计原因,第二个问题上的液压元件或液压管路泄露问题

楼主:
恩,谢谢大家的指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