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是在减速机启动之前加上的吗?

楼主(2011-09-04):
  我想知道,负载是在减速机启动之后加上的,还是在减速机启动之前就加上的?

  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
应该是减速机启动之后加上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汽车都是启动之后才挂档的  哪有带档启动的
有负载的话 尤其动力源是电机  会烧坏的  本来异步电动机启动就需要1.2倍的工作电流 肯定会烧坏的
也可能有特殊情况  不一定

网友:
那电机直联式负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