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数控机床刀架的应用6工位,请教

楼主(2011-09-04):
现在自己改装一台沈阳CA6150普通机床改装6工位的刀架。就是这个型号(图),改好了以后中溜板是否还能加工大工件, 回转直径是500 的。请问各位 ,有用这种的刀架的么? 锁紧怎么样,切削量 大了 是不是压 下刀架?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 切削直径 会比4工位的 小些 。  我的也是6150 , 烟台环球的刀架,  现在自己改了 6136 , 也装的6工位,  买的跟你说的这个刀架是一个牌子的 ,  还算能用。
  说的不对的大家批评,  个人意见。

楼主:
谢谢!明天改装 调整一下滚珠丝杠和中溜板的间隙

网友:
六工位的没有四工位结构的刚性好。
能用四工位的还是用四工位。
其实车床最好还是用排刀,可靠性和效率高不少。
数控车床的很大部分的故障在刀架上。

网友:
咱的意见还是别整那个六工位的,我们买的6140原厂就选的这种六工位刀架,还没4工位的好用,强度没有4工位的好。

网友:
切削直径 会比4工位的 小些,切削量 也小些

网友:
6工位刀架,我们当地称为后娘刀架,  架刀量不如8工位,切削力不如4工位,没任何好处!

网友A:
请问8工位的刀架是用液压的么?
这个6工位刀架和那个4工位的一样是涡轮蜗杆的啊,4工位的干粗活我都觉得太吃力了,真怕刀架掉下来。中间的轴不大还是空心的,在非锁紧状态下很脆弱!

网友:
需要高手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8工位的刀架是用液压的么?
这个6工位刀架和那个4工位的一样是涡轮蜗杆的啊,4工位的干粗活我都觉得太 ...

8工位便宜的也是电动的,一般都是后置的,4工位,肯定比6工位有力,你拆开就知道!

网友:
多装几把刀,少几个切削直径。怎么说呢~~~

网友(2011-10-04):
我来瞎说几句:用4工位的电动刀架
加装两个后置排刀架,怎么样?刚性好了吧
前提是你的X拖板足够长
只要发挥你得想象力,普通数控还有好多没开发出来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