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机的立加,质量和售后怎么样?

楼主(2011-09-05):
云机的立加有谁用过  质量和售后怎么样?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云机是做车床出身的,立加不咋的

网友:
都差不多,基本上买的台正的光机,机械精度还可以。

网友A:
说说我们厂的三台云机立加,一台现在铣圆,椭圆度,有0.02到0.04,维修来了两次调试没解决,,有一台大点的,机械手换刀的,钻30的孔,一钻就报警,Z轴负载过高,,叫什么继电器过热,只能进行很轻的切削,,云机售后来了三次了,依然没解决,最后干脆不来了!过保了

网友:
立加现在国内都差不多, 都台正光机装的。  先看看有不是台正光机的,再看质量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们厂的三台云机立加,一台现在铣圆,椭圆度,有0.02到0.04,维修来了两次调试没解决,,有一台大点的 ...

铣圆,椭圆度,有0.02到0.04
   如果参数这些都调整正确了。
  机械调整都解决不了。
     因为以前维修的时候遇到过 台正光机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个人认为是铲刮出问题。

网友A:
没办法,云机的人都来了好多遍了,终于过保了,没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云机的人都来了好多遍了,终于过保了,没人来了!

达不到合同规定的的 精度 你可以走法律途径。。退机。
    以前我公司也这样。什么真圆测试 。机械这些该跳的地方都调了还是没搞好。
 最后给客户换了一台新的光机。电气还是以前的。这个不是拖不拖的问题。有些东西要勇于承认。态度问题/
    后来在那个办事 处 信誉不错。

网友:
我只是小员工,那是老板的事,我们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