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库螺母装配,请教

楼主(2011-09-05):
在网上下了一个零件库,装配螺母的时候怎么不能选中螺母的中心线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中心线图层管理器打开没有?   要是打开了还没有中心线的话  那就要自己给螺母建立一个中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线图层管理器打开没有?   要是打开了还没有中心线的话  那就要自己给螺母建立一个中心线了

中心线图层已经打开,还是找不到中心线,如果自己添加一条中心线,太麻烦了哈

网友:
你是下载别人的标准库  软件的版本不一样  导过来以后基准平面和中心轴线会丢失  只有自己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