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铣床电磁线圈老是烧

楼主(2011-09-05):
我也不知道 是我操作过载  还是电压 电流 怎么样  还是 怎么回事的 我电话 15140800410  明白者教我 解决问题 我有重谢

网友:
铣床的电磁线圈有二类,一是电控箱中接触器的线圈,二是快速行程电磁铁线圈,楼主烧得是哪种?
如是前者,先查一下车间供电电压是否正常,过电压往往是烧接触器线圈的主因。
如是后者,可能的原因较多,如你快速行程操作次数过于频繁,则电磁铁线圈易烧。

网友:
线圈老是烧那你看下你的线圈的选型,额定电流是多大的,线圈选型和继电器容量不匹配,负载太大超过额定值也会造成。散热差也会造成。
抛砖引玉,若有不当请手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
电灯短路了吧。我们的铣床经常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1-10-23):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们单位的铣床也这样,好像就是照明电路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