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运动,请教

楼主(2011-09-05):
一个电机控制一个方向的运动组成的机构太复杂了,有没有用一个电机同是控制几个方向运动的结构?中间加什么过渡结构?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分动器可以实现动力分配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利用一个电机同时控制X、Y、Z方向的运动,大小也不同。我看到的是用三个电机的,一个电机控制一个方向的运动。

网友:
实现应该简单,但是相互间的运动速度比例是确定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利用一个电机同时控制X、Y、Z方向的运动,大小也不同。我看到的是用三个电机的,一个电机控制一个 ...

用分动器吧

网友:
感觉楼主的想法更复杂,一个电机控制一个方向的系统比较简单直观,设计设备还要考虑后续的维护和拆装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

楼主:
如果用PLC控制可不可以?我对PLC是个外行。

网友:
最终还是要通过机械结构来实现,光靠PLC肯定不行

网友:
这是个纯机械的东东,通过齿轮比来实现,看你的要求是什么样的,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对于维护来说就比较难了。

网友:
一个电机控制三个方向,没什么问题,但成本可能比你用3个电机更高,结构更复杂

网友:
很简单,采用轮系,通过一个主动轴带动多根从动轴。从动轴分出来的运动方向和速比可自己按需求设定

网友:
用三个离合器,锥齿轮换向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sw怎么样可以实现动画效果?

网友:
设计出来了不好维护修理会给后续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三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