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图纸中的粗糙度符号,求助

楼主(2011-09-05):
这是美制图纸中的粗糙度符号,请各位帮我看下。差了很多相关资料,都没有介绍!

网友:
看不清数,能不能传个大点的图片

网友:
看不清楚 你传一个大点的图纸吧。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也不知道你具体问的是什么。但是可以提供一点:美标的粗糙度值除以40得到的就是我们用的Ra值。

网友:
你照着这个表对照看看

网友(2015-04-20):
可以请问一下这样的描述FINISH: EXTERNAL SURFACE OF SPHERE MT-1055-6 (RM=.00229) SURFACE ROUGHNESS.其中的RM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