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长方形冲头的斜角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05):
为减小冲裁力和防止废料吸附在冲头上,这个斜角如何加工?是一边斜?中间凹?还是中间凸?具体角度是多少?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用线切割加工,中间凹进去一个圆弧,具体高度要跟据料厚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切割加工,中间凹进去一个圆弧,具体高度要跟据料厚来定。

料厚0.5,凹多少?谢

网友A:
料厚0.5的话凸模不需要切斜角,在凸模上加一个弹料装置。

网友:
楼上的是高人..我也是遇到这问题~

楼主(2011-10-11):
引用 网友A:
料厚0.5的话凸模不需要切斜角,在凸模上加一个弹料装置。

谢谢!关键是冲头太小了哦!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键是冲头太小了哦!不过还是谢谢!

小冲头还要减少冲裁力 ?

剪斜角在模具书籍里都有说明的,去看看后就可以理解其中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冲头还要减少冲裁力 ?

剪斜角在模具书籍里都有说明的,去看看后就可以理解其中道理。

谢了!关键是!!!!!!!!!!!!!!!!!!!!
这个小冲头只是N多冲头中的一个!

网友(点评):
阁下的问题也有N多的对策,关键是没有把问题给简单化和明确数据化。

网友:
稍稍凹进一点点就可以了,冲头不是一个平面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个办法,冲头中间加气孔。